159台水泵机组,0故障运行9年。

楼主(2022-11-14):
图源: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新闻报道。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网友B:
这个在于他们对于故障时怎么定义的了。

网友C:
九年电机和变频器不大可能没问题,可是轮换使用制或者多带一路投备用。

网友D:
CCTV+重点工程,能给你报故障?

网友E:
只要水泵机组质量可靠,定期维护保养做到位,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九年电机和变频器不大可能没问题,可是轮换使用制或者多带一路投备用。
多的很,变频器只清灰,电机不保养不换轴承

网友G:
煤球是白的就白的吧…

网友H:
9年0故障,不清楚他们对故障的定义的标准是啥,水泵的开停比是多少?

网友I:
水泵的保养应该比较到位,还有对故障的定义,是影响运行为前提为故障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J:
02年建日系的汽车生产线,日本住友电机,现在是2022年,还用的好好的呢。 159台电机0故障9年真不算啥

网友K:
可能备用较多。自动切换。

网友C:
回复 网友K:
这种大工程应急方案应该考虑了很多的,故障的定义应该是影响整体运行那种。

网友L:
一点问题没有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M:
我可以做到50年无故障都行,只要不开机就好了嘛,这个还不简单,南水北调工程实际运行了多久,这个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在南水北调的正源头。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可以做到50年无故障都行,只要不开机就好了嘛,这个还不简单,南水北调工程实际运行了多久,这个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在南水北调的正源头。
这句在点子上,曾经参与过一些南水北调工程,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九年电机和变频器不大可能没问题,可是轮换使用制或者多带一路投备用。
这还需要变频吗?调节流量?

网友P:
呵呵,哈哈,我只会偷偷的笑,因为自己接触到南水北调的项目2个。

网友Q:
果然是CCTV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M:
我可以做到50年无故障都行,只要不开机就好了嘛,这个还不简单,南水北调工程实际运行了多久,这个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在南水北调的正源头。
我把你按在椅子上坐一年,看你是什么样子?看就行了,别乱喷,这里是技术论坛。

网友S:
要是定期维护是可以做到的。。比如电机轴承一年更换一批。。但是这个厂家的电机很一般。。因为我们用的高压电机就是这个厂家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要是定期维护是可以做到的。。比如电机轴承一年更换一批。。但是这个厂家的电机很一般。。因为我们用的高压电机就是这个厂家的。。
备用机组多啊,然后定期更换啊,等等,说白了还是看故障的定义;楼上必将真相的是CCTV+重点工程,嗯,要懂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