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欧姆龙plc,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和刹车,模块控制中间继电器通断,现在模块点位经常烧坏。

网友A:
只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用PLC输出点直接带都没问题,不用说加中间继电器了,所以不要往PLC质量问题上想,线路好好的查一下吧;

网友B:
控制负载侧可能存在反向过流的现象,需要查明线路原因。

网友C:
把相关图纸发一下.PLC模块情况,继电器情况,反向二极管情况.
另外就是查一下线路.有没有别的不应该的因素.无病不死人.

网友D:
通断是不是很频繁,是的话建议继电器上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E: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设备,那就不关变频器的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后面控制什么设备,只是控制中间继电器而已,要么就是启停频率太高了导致异常!
要不就用固态继电器来替代现有的中间继电器,估计会好些!

网友F:
每个月烧一个?所说的烧是接触不可靠了,还是就不通了

PLC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说清楚还好分析

网友G:
如果是每次都烧同一个点,一换个品牌的中间继电器,二与中间继电器线圈连接的电源需要检查或是直接换个电源。

网友H:
把中间继电器和连接中间继电器的线路换新吧,不排除你的中间继电器装错型号
现实应用中,我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控制中间继电器,都是没有出现过烧电的问题

网友I:
我用CP1H 继电器直接带电磁阀,2年了,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