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西门子MM430变频器因高压电网波动瞬间电压降低报欠压故障,求教怎么设置参数使瞬间掉电不报欠压故障

网友A:
加大电容

网友B:
A503可以屏蔽掉,但F03如果出现屏蔽就会出事了。

网友C:
变频器一切正常,千万别屏蔽!为了设备安全和人生安全,只有找供电公司解决问题,

网友D:
这种电压异常波动应该解决根本问题。

楼主:
电压波动现在是客观存在的,没法改变,因为是车间连续性生产,所以变频器不能有故障,有问题就会出废品,这样的话必须改变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E:
前端加稳压装置;

网友F:
为了生产,西门子变频器如果是报警故障,可以临时把它屏蔽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欠压故障是不能屏蔽的,电压低报警的阈值是不能改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什么样的稳压装置

网友C:
建议更换电力变压器,或者在低压配电室增加电容补尝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什么样的电力变压器,我这边有高压补偿柜,低压补偿柜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稳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什么样的电力变压器,我这边有高压补偿柜,低压补偿柜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稳压吗
电力线路高压与低压区分,根据GB/T 2900.50-2008中定义2.1规定:以1000V以上为高压,以下为低压。你所说的高压补偿柜就是低压补偿柜,低压补偿柜的作用说的简单话就是稳压作用。因为你们的电线路电压波动太大,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电线路老化或者线径小了。二,电力变压器容量小了。三,低压补偿柜的电力电容需要更换了。本人提供以上几个思路只是提供参考!总之处理电压波动太大,必须要专业人员检查原因,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