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哪位好心大哥有mrj2s的调试软件急急急

楼主:
伺服马达垂直下降到原点感应器亮起,减速后继续下降至极限报过极限,读取伺服参数无明显异常,请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A:
个人建议如下
1.检查减速时间是否过长,检测到有明显减速现象,说明检测到了
2.调整一下响应性,响应性是否太低
用works 2软件可以读出QD75的参数,没有直接连接j2s的软件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不行 问题点还是在,好奇怪

网友B:
建议有没有相同的机器,替换一下驱动器排除一下故障。这样方便查找问题点

楼主:
上下流驱动器对调过了,还是这边的马达跑过原点不停过极限,现在同事认为编码器坏了、只是马达拆卸工程量太大了,还没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