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FESTO的什么东东?

楼主(2022-11-14):
气动,旋转的。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调整旋转角度的

网友B:
旋转气缸;
到位有延时;

网友C:
有机会的话找费斯托售后搞个选型手册看看,你会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好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气缸;
到位有延时;
谢谢。知识面有增加了

网友D:
坛子里高手如云啊!

网友E:
调机械限位的吧

网友F:
原来是旋转气缸啊,又见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