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伺服马达到原点位置后减速不停,过极限后报警Z轴极限异常,那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原点信号是否正常能否检测到?

楼主:
检查到了,有减速动作后一直到原点后加速,过极限感应器

网友B:
改下归原点模式

网友A:
是设备正常使用后出现的这一现象还是新设备程序出现的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