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有没有不同厂家PLC程序转换软件?就是不同厂家的PLC程序,可以互相转换。例如西门子PLC的,可以转换成三菱的、欧姆龙的,或者后者能转换成前者。比如,一台机器的PLC坏了,是三菱的,但手头上只有点数相同的欧姆龙的,但有三菱的程序,转换后,可以直接写入欧姆龙PLC内,代替原来三菱的。

网友A:
这个时候问下烟台编程方法发明人,人家一直在论坛发标准化好移植,看看人家的方法,不过可能有一比不菲的咨询费

网友B:
想法挺好的,但还要有个条件,硬件的安装尺寸,连接插头这些都要一样。

网友C:
也许ST可以直接拷贝.
但是都基于位号,还需要和硬件的io映射吧.
所以你说的直接估计不行,还行需要适应性改造.

网友D:
有啊人肉转换器 理解了再重新写一个

网友E:
三菱FX有个转换欧姆龙CP1E的 听说过软件,没有使用过

网友F:
据说万掌门会这个,已经出书了,影响深远

网友G:
你说的对比如太easily~2-30年前的PLC
现在的,如果是纯梯形图也不难

但要找这样的软件好像还没见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菱FX有个转换欧姆龙CP1E的 听说过软件,没有使用过
不是软件,是方法
将三菱的语句表复制到欧姆龙的语句表里,相同的指令就欧了,不通的要人工处理
比如alt指令

网友H: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好啊,跨品牌的基本不能直接互换,但早期的部分的型号是可以,比如FX2N和汇川的部分型号

网友I:
想法是美好的,,哈哈,,300的项目转成1500的 都一堆错误要修改,还想西门子三菱 欧姆龙互换

网友J:
天真了,也许几十年后可以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问下烟台编程方法发明人,人家一直在论坛发标准化好移植,看看人家的方法,不过可能有一比不菲的咨询费
来了。 回答一下。

不能。

需要原始程序是用烟台方法标准化架构写的,然后可以移植。 比如我们自己做的项目,可以在几天内就移植到随便一个新品牌PLC。

而这个显然不是。所以只能从头重新编写。 部分逻辑可以参考旧程序。 仅此而已。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质问说,你们写标准化的程序,只在有移植需求的时候才有用。 俺们做项目不存在移植需求,所以无所谓。

然而,在做设计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提前想到,谁会在十几年前就提前预知了未来PLC有可能换机型呢!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全国自动化厂家如果有20万家,如果有其中5%成为大师的客户,1W家,每年支付顾问费用20-30万,那会是每年至少20亿的产值规模。现在V我50,就可以和我去肯德基详谈融资合作烟台方法事宜。

网友M:
低端PLC绝对不可能直接能转,特别是内部特殊模块,高速计数器脉冲等./

普通逻辑如果是ST就可以复制黏贴,简单修改就可以了.

附最近用欧姆龙CP2E小鸡的程序,高速计数器你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