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电FP23

楼主(2022-11-14):
求大神给看看这是什么意思,热电偶拆下来之前是好的,拆下来再装上就没法用了

网友A:
正负极性对吗?

网友B:
装反或装到别的端子上了;

网友C:
1.从显示看是热电阻B端断线,正常应该是8,10,11接热电阻,是不是为了省线,没有接三线至热电阻,而是用线把10与11端短接的,可能重新接时,漏接了这一短接线,所以显示B端断线。

网友D:
据说这玩意傻贵傻贵的。

网友B:
价格是很贵,但貌似这个是老款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淘宝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