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4):
汇川CS300-4T 1.5KW变频器总是报E04和E07故障,经查E04时故障时输出电压549,E07母线电压591.2。一吊重物就报警,然后就必须断电重启才能动作。换了新的变频器另外将电源电压后来也调到400V左右,但是使用一个半月后还是报警,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楼主:
两台变频器均使用V/F控制,加减速延时3s,电机参数都是一样的。1台一负重运行变频器就报警,延时加长也没啥用,另外一台使用了1个半月后变频器也开始偶尔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加大减速箱减速比,用刹车电机,另外是否频繁启停,考虑装个刹车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带电磁制动的电机,刹车电阻也是配了的,也没有频繁启停。

网友B:
参数设定的是减速停车吗,如果是,改成自由停车。

楼主(2023-12-09):
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更换一台17年旧变频器恢复正常。汇川苏州技术科也安排人查看说是这一批次的变频器芯片问题,抗干扰能力较弱,容易报警,更换后芯片后使用一年未报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