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止回阀的作用,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11-15):
根据实物画的,不知对不对。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止逆,先导孔通气时可逆,我猜的

网友B:
A控制气是指先导阀吗?

网友C:
先导止回阀实际上就是一个可反向运动的单向阀,即可双向动作,普通的单向阀仅能一个方向动作,而先导止回阀有一个控制口,只要该口加压,顶开阀内的弹簧及阀芯,就可反向动作。

网友D:
只有在先导孔通气,才打开单向阀,一般用在垂直气缸上做防掉落保护;
如上图,只有21端先导孔通气,单向阀才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控制气是指先导阀吗?
先导单向阀阀的控制端

网友E:
注意主词:止回阀。
功能防止流体倒流。
但所有“阀”都有个操作或控制“动力”,如果不是气体直驱,而是通过“先导”的控制方式提供了“动力”,
这样起到高速和高效的驱动。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逆止阀不是一般的仅仅靠弹簧为动力的,它采用了先导控制方式提供动作的“动力”,实现了止回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