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5):
富士VG7 37KW变频器用45KW的主板怎么更改主板功率,有知道的大佬吗?

网友A:
里面有详细介绍!祝你马到成功!

网友A:
 富士G11变频器功率:修改 P102电机名牌而定功率 。
 富士P9/G9修改功率,类型,电压等级方法:  按reset键+PRG键,出现C参数  按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找到C08=容量或>>键+PRG键U00,先修改 131=0.4G 132=0.75G…… 136=5.5G/7.5P……141=22G/30P …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用>>键+上箭头键修改C05=G/P类型 G=0,P=1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富士G5-G7功率修改:进入菜单将A01=4后再返回进入02-04里  面就是功率数据,改完后回复出厂电压也跟着变化。

楼主:
感谢大佬有机会试下

网友B(2022-12-27):
楼上的,你改成功了吗?

网友C(2023-03-29):
那个方法是不能修改成功的。富士VG7主板版本众多,有一些版本是厂家保护,不能修改的。通用版本功率可以修改,是在高级参数中修改。如有需要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