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拆模块

楼主(2022-11-16):
如图,AB Powerflex40 0.75W大电容下面这两颗螺丝怎么拆?先拆一个大电容,还是整个侧边板子都拆下

网友A:
怎么方便怎么拆,都可以的

网友B:
买个白光FR301电动吸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白光FR301电动吸锡器
感谢,收藏 了

网友C:
先拆侧板,用吸锡网带也是很好拆,但电烙铁要60瓦以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了价格之后,估计你不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价格之后,估计你不会买了。
看了,一会报老板,之前已经好了好几万仪器了……全挑进口的仪器、工具
差生文具多,技术不行,仪器工具凑

网友E:
白光吸锡枪肯定拆不下来,吸锡带没用过,笨办法就是叫上你的老板各拿两把大功率烙铁,这样4把烙铁轻松搞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不便宜啊,1700多

网友G:
看图片只要把电容拆了就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用了就知道多好用,一份价钱一份货。

网友H:
应该先拆侧板!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白光太贵了,我是宝工的吸锡器,加205高频焊台,效果还可以

网友I:
如果没过硬的基本功,拆下来估计就报废了

网友J:
这种长条的焊盘,吸锡器估计用不上的,还是大功率烙铁加上空压机吹锡,更容易拆解。
至于拆的次序,得根据具体情况吧。

网友K:
大功率电烙铁

网友I:
空压机配大功率烙铁拆模块吹锡,先要保护好其他电路,飞溅残锡处理非常麻烦,有没有大师用负压泵来吸的,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