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3相4线供配电接地问题求助(20221116)

楼主(2022-11-16):
如图所示,图中接地镀锌扁钢是进入电控室的最后一个架空电杆,作用应该是中性线N的重复接地吧?因电控室内无可用接地体,现在想利用电杆上这个接地体(镀锌扁钢)作为电控室设备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使用,接地电阻约7欧左右,我想在镀锌扁钢下方0.5米位置加设一根镀锌扁钢通往电控室,再用纯铜6平方毫米PE线连接到所有设备的金属面,可行吗?

网友A:
做保护接地应该是可以的
防雷接地好像是单独的

网友B:
保护接地可行,浪涌保护器的地线也可以接这里,房子的避雷针就不要接这里了,有条件可以自己做个接地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控制室里面的阀门电动执行器的接地与电控箱的地排相连,电动执行器的接地又与输水管道(DN1200)相连(输水管道的接地电阻为1欧左右),现在我把电控箱的地排又连到控制室外的供电线路电杆的中性点重复接地上,构成了2个接地点,这两个接地点需共同承担保护接地、屏蔽接地及防雷接地的功能,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呢?

网友A:
其实电动执行器的接地没必要与输水管道(DN1200)相连了,当然连了也没什么。
但是防雷接地是要单独的,假设雷击,这个电压电流是很大的,
因为你与电动执行器的接地接在一起,就有可能雷电到电动执行器上面去了
所以要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雷击到执行器倒没什么,那不是我的设备,呵呵,关键控制柜里面有plc模块,cpu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这才是我担心的。现场没有可靠的地,让我很头疼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就怕零线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接地电阻、导线电阻变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雷击到执行器倒没什么,那不是我的设备,呵呵,关键控制柜里面有plc模块,cpu和模拟量输入输出,这才是我担心的。现场没有可靠的地,让我很头疼
那就更加要分开了
其实你要接地就从电杆下的接地体引一条线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如果总零线断了,那么火线就会通过负载到地线上来,这样机壳就带电了。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电气接地从你画红圈那里接条线回去就行了。

防雷的接地单独做(淘宝有成套的卖,接地线的线鼻子都帮你压好的)

网友D:
地是地,零是零,不要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就怕零线断线或者接触不良(接地电阻、导线电阻变大)。
零线和地线分开布设,只是最后接到同一个接地体,零线有经过断路器,地线是直通,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如果总零线断了,那么火线就会通过负载到地线上来,这样机壳就带电了。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电气接地从你画红圈那里接条线回去就行了。

防雷的接地单独做(淘宝有成套的卖,接地线的线鼻子都帮你压好的)

淘宝卖的这种简易接地体方式可能不行,我在现场用50的镀锌角钢打入地下70厘米,单根接地电阻为60欧左右,两根间隔5米位置打入地下再连起来接地电阻为30欧左右,还是有点高,怕起不到效果,就没采用。

楼主:
我这里的防雷接地指的是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

网友A:
我在现场用50的镀锌角钢打入地下70厘米,单根接地电阻为60欧左右,两根间隔5米位置打入地下再连起来接地电阻为30欧左右,还是有点高,怕起不到效果,就没采用。

70里面太短了,第二根隔5米也远了点。最少也要1米长,第二条隔1米就差不多了。

零线和地线分开布设,只是最后接到同一个接地体,零线有经过断路器,地线是直通,应该可以吧?

应该是从电杆那里引进5条线,3条火线,1条零线,1条地线,
零线与地线在电杆这里是共一个接地体,但是进了电箱后不能再接在一起了,
虽然他们的发源地是一起的,但是分开后就不能再相聚了。

我这里的防雷接地指的是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

这种可以不单独接地

网友E:
零线与地线在电杆这里共用一个接地体,如果接地体与大地接触不良,三相不平衡时会导致零线带电,这样可造成与零线共用接地体的PE线带电,从而使与PE线连接的机壳在设备本身不漏电的情况下带电。虽概率不大,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个人认为,接地体最好还是独立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零线与地线在电杆这里共用一个接地体,如果接地体与大地接触不良,三相不平衡时会导致零线带电,这样可造成与零线共用接地体的PE线带电,从而使与PE线连接的机壳在设备本身不漏电的情况下带电。虽概率不大,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个人认为,接地体最好还是独立设置。

没有那么多如果的,这种接法其实就是传说中的TN-S接地系统,这也是一般工厂用的接地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地连到中性点零线上,有什么不妥吗?

如果总零线断了,那么火线就会通过负载到地线上来,这样机壳就带电了。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电气接地从你画红圈那里接条线回去就行了。

防雷的接地单独做(淘宝有成套的卖,接地线的线鼻子都帮你压好的)

淘宝卖的这种简易接地体方式可能不行,我在现场用50的镀锌角钢打入地下70厘米,单根接地电阻为60欧左右,两根间隔5米位置打入地下再连起来接地电阻为30欧左右,还是有点高,怕起不到效果,就没采用。
我都是打下去两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实验时用的是50的镀锌角钢(长度1.5M)把头部削尖了,用大锤往土里打,打下去70厘米就进不去了,量了此时的接地电阻还有60欧,两根并联后30欧左右,觉得不合适就放弃了。现在准备从电杆的中性点那里接条扁钢进入控制室做地线使用,还有阀门电动执行器与输水管道(DN1200)安装后自然连通,接地阻值在1欧左右,这个执行器的地线也连至控制箱的地排,这样算起来,就有两个接地点,是不是更安全一点?现在两个接地点要一起承担电气保护接地和浪涌保护器(主要防止架空线路雷击)接地,首先确保不会因为线路漏电金属带电导致人身伤害,其次保护电气设备不被高电压大电流损坏,可行吗?

楼主:
还有个概念上的问题请教下大家:我的这种接地方法是零线断了以后,三相不平衡时火线通过负载与另外一个火线构成回路,会产生某几路负载电压升高,某几路负载电压降低,这样会造成设备损坏。但是,由于地线没有接到负载上,只是接到机壳上,没有构成回路,不会产生负载电压升高或降低,也不会让地线带电对吗?或者说,就算此时地线带电,但电流很块从接地点导入了大地,过大的电流会很快使断路器跳闸,切断了火线,现场也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