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6):
求问各位大求问各位大佬,已知台达B2伺服电机分辨率为160000,减速比为31:18,螺距为3mm,求减速比怎么设置和电机没转脉冲数为多少?

网友A:
你应该告诉我们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是0.01mm还是0.001mm

然后根据分辨率、减速比、螺距、精度输出电子齿轮比,而不是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