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乱码

楼主(2022-11-16):
pro-face GP2501触摸屏读出来在软件上看的时候乱码,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为什么我觉的好像对应的字库不对。

楼主:
其他编程下来的没问题,就这个软件下载后就这样我也疑惑、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了?

网友B:
其他编程下来的没问题,就这个软件下载后就这样我也疑惑
其他没问题是说软件,还是其他屏

这个屏是在用老设备的,可能是系统开发软件版本不对版

遇到过一回,最后是转给专家转版后解决

网友C:
字体不匹配吧,之前遇到过一次 把字体转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可能plc里面上传时就有问题吧,字体换了中文简体和日文,不太行

网友D:
字库的缘由,你下载到屏内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今天下午试了 触摸屏可以下载,但不能上传,总感觉这个给的程式是不是加东西了、或缺少什么

网友E:
这是字库不完整引起的,你需要重新安装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