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单位专属自用变压器,万用表(指针式)测量低压输出端相电压、线电压均正常,所有三相用电器正常运行,但氖泡测电笔测为A、B、N点亮,C相不点亮。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A:
N跟C反了

网友B:
单相电器岂不危险了?说说你的单相电气。再说了你没有万用表吗?测量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人家前提是:万用表(指针式)测量低压输出端相电压、线电压均正常,所以可以直接排除N跟C反了

网友D:
C相发生严重的漏电问题了,也就是说,C相对地短路了,你查一下配电房的输出,C相的电流肯定比其它两相的电流大。

网友E:
其中一相接地而已 ,不影响使用但是你的一相电能浪费厉害

网友F:
零点漂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位专属自用变压器,万用表(指针式)测量低压输出端相电压、线电压均正常,所有三相用电器正常运行,但氖泡测电笔测为A、B、N点亮,C相不点亮。可能什么原因?

C相接地了。

网友H:
不亮,接地了。

网友I:
C相接地,

网友J:
C相接地了,而且还有可能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甚至断开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C相接地了,而且还有可能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甚至断开了。
你单位的变压器低压侧是不接地系统?
或者就如10楼说的,地线接触不良呈高阻状态而C相有接大地的情况。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话,C相接地了。

网友M:
是否可以理解N线接地不良,C相接地了。

网友G:
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如果一相接地,也是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从电工原理来说,一相接地后,零线电位升高,而接地相电位变低,所以零线带电,氖泡就会发亮,接地相不会亮,此时短时间内不影响线路运行。

当然了,这种某相接地故障现象,接地点与中性点接地距离一般较远。

所以用电安全规范规定,在同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同时存在接地(TT)保护与接零(TN)保护两种不同的保护方式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K:
不关远近,在于接地电阻是否合格,如果变压器中心点接地合格的话,C相出现接地的话,要烧保险或跳空开。看楼主的说明,貌似设备运行正常,所以怀疑他们的系统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或者变压器接地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