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问FX3G的梯形图标签结构怎么读取(20221117)

楼主(2022-11-17):
如图所示,勾选带标签,就无法读取,如果不勾选可以读取,但是不再有FB,读取后修改成FB也没办法找到,求问大佬这个怎么处理呢?是下载的时候没处理好?还是根本就不支持的呢?

网友A:
FX系列不支持。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下载时没有全选

网友C:
回复 网友A:
FX5U支持FB和标签

网友D:
既然不支持,为啥不灰色显示,折腾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X5U支持FB和标签
FX5U使用GX Works3软件,不在本贴讨论范围内。

网友E:
多少版本后的fx3u就支持了。现在新的fx3u支持

网友F:
我们一直用标签方式,然后下载时不下载源代码即可,这种方式比任何加密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