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ACS510报21故障(电流测量故障),断电不能复位,打开变频器连同主控板与上盖,上电静态测霍尔正常,测MC33074正常,无奈装回主控板,上电竟然一切正常,换掉主控板与排线,不定时又报21故障,象这种情形故障的ABB变频器这段时间我就遇到三台,监控带载时的霍尔输出电压也正常,除了换电源驱动板一时也找不到霍尔及更换MC33074的依据,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A:
有遇到过一台ACS510上电报21,查MC33074的1、7、8脚正常均有7.5V输出。再查hc86的 8脚 正常应为0v输出。如果这两个地方电压都对故障则在后级,或是插座和排线也或是主板问题。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这个问题!记得在MC33074芯片相关电路中有二个贴片电阻阻值变小,用热风枪加热MC33074芯片周围后,用数字万用表在路测量贴片电阻值时有二个贴片电阻变化变小,更换后故障就排除了,希望我提供的经验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