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我理解这2种都是检测物体距离得远近,就不知有没什么本质区别或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光电的有漫反射和镜面反射,漫反射的一般检测距离比接近开关要大,接近开关的有电感式的,多检测金属,距离一般在10mm内,超声波或电容式接近开关也可以检测非金属物质。

网友B:
接近开关是统称,也是俗称,包含了光电开关在内。光电开关是专指利用光电转换进行检测的开关。

网友C:
普通的接近开关首先感应的对象要是金属,距离常用的是8MM左右,最远应该也就30mm。

光电开关几乎不受材质影响,距离几米都可以

网友D:
光电可以最远检测10几米外的;接近开关几CM到顶;

网友E:
感应开关靠金属或非金属接近感应工作,光电开关靠光线阻挡改变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