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开关电源

楼主(2022-11-17):
下班无聊,修复了几个损坏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户外灯箱的电源,新的才几十元一个;修就图个乐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户外灯箱的电源,新的才几十元一个;修就图个乐趣;
同意楼上!

网友C:
时间不值钱系列啊,灯箱电源一般要做防水吧,那个胶最难拆了

网友A:
这个是户外防雨电源,不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户外防雨电源,不防水的;
上面一个是户外LED的电源,另一个不是。。是MW的输出24V的。。

网友D:
能修好这个挺牛的

网友E:
名伟的电源输出也是有很多规格的,不是单一种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名伟的电源输出也是有很多规格的,不是单一种24的
是的,这个是控制柜用的开关电源。。24V。

网友F:
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元件坏了。
一般启动电容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元件坏了。
开关管炸了。。

网友H:
修好了用着放心吗,设备使用时再坏了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省下的要高

网友I:
下班都那么积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