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之前有个项目,接触器出来有2相带了3kw的发热丝负载,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接触器主触头被粘住同时后面的固态继电器负载端也成短路,导致发热丝一直在工作烧掉了一些东西。在这之前有个故障现象是有过漏电跳闸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短路跳,现场人员描述不一定准确)。后面又继续上电运行,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烧东西的事故。其他设备同样配置完全没出现过这种同时2种电气元件损坏的情况。有工程师分析是三相不平衡导致这样的情况,想问下是否有这种可能?

网友A:
这种类似找不同游戏,要仔细一点,就器件本身而言,品牌是否一样,功率选择是否一样,有没有买到冒牌货。
国产的质量你知道的,是否选大一点容量以保证可靠性。就设计而言,看你描述缺少过电流保护,或者过电流保护失效。
你需要查的是过电流原因,(负债发热丝有没有短路,换发热丝把功率搞错)。或者没有过电流而器件烧毁,(要查的是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B:
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接触器主触头被粘住同时后面的固态继电器负载端也成短路,导致发热丝一直在工作烧掉了一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负载端短路的原因造成电流过大而粘住触头

网友C:
应该不是三相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D:
你用接触器接控制单相负载,另外一组触头根本没有接接负载,工作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应该不是相不平衡。

楼主:
元件都是批量买回来的,后面换同样的型号的元件都没问题,只是怕还有类似故障现象,加了个超温跳空开的保护。因为有工程师很肯定说是三相不平衡引起,所以问下。

网友E:
这种不可能是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接触点粘住很有可能是接线端子发热了引起的,或者你接触器容量预量留的不够大,固态继电器容易击穿不受温控仪控制,我碰到过多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元件都是批量买回来的,后面换同样的型号的元件都没问题,只是怕还有类似故障现象,加了个超温跳空开的保护。因为有工程师很肯定说是三相不平衡引起,所以问下。

这个工程师是半桶水工程师,三相不平衡的负载大把的,有哪个真正是三相不平造成触点粘连故障的呢?

触点粘连通常都是短路或者过流超过触点容量50倍以上才会造成,试想一下,三相不平衡怎样才能致使触点超过触点额定电流的50倍以上呢?

网友G:
接触到的挤出机三相加热器,接触器下来是两相有保险,保险下面是固态,经常发生某相保险断的情况,还没有粘过接触器。本来接触器和断路器都选的余量很大。

网友H:
实际上是触点疲劳造成的烧伤粘到一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元件都是批量买回来的,后面换同样的型号的元件都没问题,只是怕还有类似故障现象,加了个超温跳空开的保护。因为有工程师很肯定说是三相不平衡引起,所以问下。
让时间说话~如果没超温保护电路
因为没提供使用时间,动作频率,动作模式,接触器规格所以同样9楼意见

网友J:
三相不平衡无所谓吧,比较有时主回路只接220的。

网友K:
电阻型负载缺不缺相电流都差不多 又不是电机 缺相电流会增加几十倍

网友L:
曾经有个地方说是经常烧电机,很是奇怪;现场一看,不知道是谁设计的,用三个固态继电器代替了接触器的功能,并且没有热过载之类的保护;好心建议更换固体继电器为交流接触器,被现场抵制,说是尽量不改电柜里面的东西;
结局就是,那个地方从此以后我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