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连线改回红色

楼主(2022-11-18):
如图所示,连接完以后导线变成蓝色的,也尝试修改层的颜色,但没有效果,这个应该怎么操作才会恢复红色导线?

网友A:
在图层上可以把该图层的线缆颜色全部更改

网友B:
eplan自动连线默认是红色的。具体怎么改,还没真研究过。

网友C:
定义电位,可修改连接颜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层在哪里?如果是层管理的话,我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电位,可修改连接颜色
这个我也试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热继电器惹的祸,你把连接点改为直接连接点即可,默认是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继电器惹的祸,你把连接点改为直接连接点即可,默认是导线连接
放弃了,回头再找吧,我把热继删除了都不行,新建一张图重新画一开始都是红色的,一点更新连接按钮后就变蓝色了

网友A:
这个是单相电机的问题吧,电机该三相试试。我之前以为就是该线缆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相电机的问题吧,电机该三相试试。我之前以为就是该线缆颜色。
还是不行,就这样吧,哪天有时间了专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