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8):
我有台设备是用台达变频器VFD075C接外电源DC24是正转,VCI也是外接电流控制。因为变频坏了,现在换了新的参数不对有大神支招

网友A:
按照使用说明书步骤重新设置呗!

网友B:
估计是源极输入吧 不过变频器有跳线可以改变的

楼主:
可以了,参数理解不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