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2-11-18):
谁有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2-3043-M的图纸?本人第一次接触修伺服驱动器,接到的故障是上电无显示,

网友A:
那检查辅助电源问题吧

网友B:
图纸你很难找到!既然上电无显示,那么你就从电源开始检查呗,实物电路板就是很好的电路图,慢慢检查,一定要胆大心细,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C:
电路板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