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8):
抖音上下载的,这个人这种方式修了很多台,评论都说氧割和电焊是小事,重点是找同心,而所有的视频找同心都没有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专业的叫法好像是叫换半轴,旧的的坏了割掉一部分,重新做一节新的焊接上去,重点是新的这节要与原来的同心。

网友B:
高手,我自认为天天弄车桥,时时玩机器,这个操作也是没有看明白!当然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焊接的,但同心真不好找。

网友C:
就是没看到焊接前的固定工装,没办法确定人家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看到焊接前的固定工装,没办法确定人家怎么操作

核心部分不展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里面加了个套的,尺寸上大几个丝,然后氧气烧一下打进去,这样后面怎样焊都可以,当然要说同心度肯定好不到哪去,毕竟只要烧焊就会变形的。

网友A:
如果里面加套,那怎么取出来呢 ?

网友D:
焊上去这么麻烦,不能整个更换吗?

网友E:
这个真难搞。焊接容易,同不同心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加套,那怎么取出来呢 ?

里面本身就是空心的,不拿出来也没关系

网友A:
是的,那装轴套就合理了

网友F:
有个中心轴

网友G:
这个肯定有一个自定心的工装,我想的是一个圆套,中间开了一个孔方便焊接,固定几个点后取下再加焊。

网友C:
工装肯定有,至于怎样的工装,只要看见过就明白了,只要加内套,个人觉得不应该,因为这个内套厚度不能大,小了强度不足承受不了后面那段的重量,那样的话就会偏心

网友H:
会不会专门定做的内套,然后套在内管,这样的话同心就大差不差了。

网友I:
好整得很,两边外径一样大,三角找平。我看过别人焊接断了的长轴就是这样搞。

网友J:
这种方式找同心点真的很难的,对方视频没有显示,难以说得清楚。

网友K:
简单的很,老师傅直角尺就可以搞定,
精准点的再搞两个百分表,
高级的就搞个激光对中仪。
跟钳工安装联轴器一样的。
先点焊几个点,然后再校正。

网友L:
你们确定要相信抖音上的东西?

网友C:
考虑到驳接件的重量,可以肯定不可能只是用角尺就可以完成的
我估计是使用外套样式工装,留四个窗口烧焊做固定点,定位调整好拆除工装,再对称加固,为啥要对称加固,做过焊接的都知道,焊接时候会有一个拉力把工件拉偏,只能一点一点的对称作业

网友M:
这就叫手艺人,靠经验与实践,实现常人以为不可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