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说明书

楼主(2022-11-18):
那位朋友有富凌DZB200B说明书,富凌网站没有,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B:
官网正常下载,选上面的这个就行了,说明书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1楼;2楼朋友,它们200和300竟然是一本说明书,误解。

网友B:
DZB300是DZB200停产的升级款,只有F0.00的参数有矢量控制的功能,其它的都一样,所以说明书也是通用的;

网友C(2023-09-22):
太有才了,这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