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中ST编写的程序,怎么监控调用的函数?

楼主(2022-11-19):
练习ST结构文本编写程序,如图圈出来的位置,要监控fc_a和fc_b调用的同一个函数new_func(),怎么操作?我现在能监控到的函数状态,是最后一次调用该函数的fc_b,如果要监控fc_a的运行情况,怎么设置?

网友A:
1、GX Works无法对FC进行监控,只能对FB进行监控。
2、GX Works的ST无法使用断点功能。
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你的这个要求无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GX works2调试过程中,要实现满足某个条件后,程序暂停,类似西门子PLC中的Stop指令功能,三菱中能实现这样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GX works2调试过程中,要实现满足某个条件后,程序暂停,类似西门子PLC中的Stop指令功能,三菱中能实现这样操作吗?
西门子的STOP指令时将PLC的工作状态切换到STOP,并非程序暂停,在三菱中是否支持STOP取决于你使用的三菱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