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动力母排,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2-11-19):
这种材料有用过的吗,不知到底怎样,淘宝上有很多卖的,这个老高说国外用了很多年了。
这也让我想起前不久的施耐德主线,应该就是这种材料吧

网友A:
我还是会选择铜排加热缩管,看上去就靠谱一点。虽然说这个价格低,各种优点,到底如何还是的靠时间去验证。

网友B:
那如果是大功率大尺寸的铜排,本来空间有限,非要还在铜排的外面加一层衣服(铝合金)。

网友C:
算了,我还是用铜排,安装时候加热缩带也不是麻烦事,价格估计和铜排相比优势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大功率大尺寸的铜排,本来空间有限,非要还在铜排的外面加一层衣服(铝合金)。
不是加上去,是直接替代了铜排,不需要铜牌了。

网友D:
正确安装我觉得挺好的,方便

网友E:
这个铝的那部分还说是绝缘的.那样安装不用怕定位开孔不对了。

网友F:
铝母排国内本来就大量存在,广泛使用。这种铝型材只是铝母排的进化版,表面处理防氧化,不要螺孔方便安装。但这种安装的载流量感觉会不及螺孔。

网友G:
小功率使用挺方便,不用专门开孔;大功率还是铜牌吧
说的外壳绝缘,时间长维护不到位积尘还是会带电的

网友C:
十几年前,工厂的配电房的母排是铝的,但开关的接线端是铜的,巡检太麻烦,后来还是花钱换成铜排,省事

网友H:
嘭~萨卡拉卡~

网友I:
干燥环境用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