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9):
图一中和图二的IP地址一样试过了,不行,按照说明书来也不行,第二张图片里面参数改掉还是不行,那位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端口不是502么?
smart的ip多少?
wincc的ip多少?
wincc那ping通没?
M0.0和MB1显示什么?
wincc的通讯诊断显示什么?

网友B:
至少wincc里配置的ip-port错误了,写成52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通讯中断

网友C:
先用电脑ping触摸屏IP地址,能否ping通,有无掉线情况,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还是你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wincc 没有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