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0):
欧姆龙软件出错,从装不成功,打算卸载后再装,哪位有卸载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的软件?

网友A:
卸载软件就在你的安装软件中,目录为:cxone V4.33(也可能是其他版本)/ utility/ CXOneRemover / CXORemover.exe

不过,很可能仍然不会成功。如果仍然不能卸载,还有一办法可以解决,就是你先安装CXP 9.3 绿色安装版,该版本没有那么多的附加要求,安装后再将CXP 9.3 绿色安装版卸载,最后再安装你的最新版本。

网友B:
欧姆龙的软件还是好安装的,一直不能成功安装是不是该怀疑一下系统问题
举个例子,works2的软件安装,如果你用简化版的XP就是可以安装,但打开就报错,这个问题前几天刚刚遇到,是买硬盘,商家预装的系统,但装其他的软件就没问题,比如维纶等都可以

网友C:
找个懂电脑的,将所以OMRON的注册都删除试试

网友D:
是我孤陋寡闻了,卸载欧姆龙还要用专门的软件才行吗?
这么多年都是在控制面板里卸载,或者用软件自带的程序卸载,有时试着用过360软件强行卸载,清除安装残留或手动删除注册表,最后一招重装系统。通过其他卸载软件来卸载的操作就没有过。

网友E:
一般不影响使用就将就,影响使用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F:
重做系统,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