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费斯托无杆气缸,请教(20221121)

楼主(2022-11-21):
这两个内六角调节螺丝,侧边的调节螺钉分别是干什么用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猜是调水平的

网友B:
带±符号的,应该是调整缓冲的,

楼主:
感觉这个是调整末端缓冲的

网友C:
有条件看看选型手册就明白了,可惜手头没有这个牌子的选型手册

网友D:
进气和排气的吧,无杠气缸一般前后都有可以选择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提供一下气缸型号,然后官网搜手册

网友F:
调流量的?排气压力

网友G:
气缸不就那几种功能:缓冲,限位,调速,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