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变频器

楼主(2022-11-21):
各位老师好:我有几台明电11KW变频器。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启动时电机抖动,启动困难。启动小功率电动机是没有问题。
请老师们帮忙分析分析故障所在,

网友A:
有保 ,换。
无保,扔。
不保不扔,修。

网友B:
补充:有能力,自己修
没能力,外委修
看问的问题,估计没能力自己修

网友B:
更正一下:这个品牌在国内译作:明电舍

网友C:
一般还是在驱动和模块

网友D:
懂得维修的可以维修,不懂得维修的建议送修或者更换。

楼主:
都是时间很长的机器了,重复维修几次的有几台,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维修费倒是花了不少。

网友E:
所以说买产品,便宜货是买的时候开心,用的时候糟心,贵货是买的时候肉疼,但是用的时候开心。

网友F:
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电流怎样,母线电压,有数据才好分析。

网友G:
230se停产好像快十年了。舍弃吧,换个VT240,参数基本是兼容的。

网友H:
这个不难,变频和电机匹配一下就好了,不做匹配的话严重时候会报过流,但如果你的电机是专用的变频电机就一般不会这样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这货不便宜吧

网友J:
老古董是可以增值的。留着吧,别拆别动。

网友B:
缺相,变频器常见故障

模块的驱动路出问题的概率大

买几本咸老师的书看完就是大师了

网友K:
驱动故障,修了多台,全都是pc929中有坏的。在485粗砂上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