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1):
维伦的触摸屏,S7-1200的PLC.

有六种不同的产品按节拍时间走六次,在第六次的位置不同的产品要对应不同的液位,在行走的初始位置产品的品种不固定,想用移位ROL指令或者计数CTU指令都觉得不妥,求求师傅们用什么办法具体什么指令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六种不同的产品分别第一次走到第六个工位时比较容易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但是如果一种产品刚走了三四个工位又放上了同一种产品,走到第六个工位就无法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设备是按节拍间隙运转的,产品的种类是随机放的,放上一种产品就在触摸屏上手工选择对应液位,要求走到第六个工位时自动变换液位。

网友A:
问题没太明白
6种产品各自对应不同的液位吗?还是混装6种液体
液位在6号工位加入吗?

ROL指令用的ROL_W?

网友B:
首先要识别当前产品是哪种产品,在对应哪种产品的液位开始检测,如果产品都不能识别液位检测也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一种产品对应一种液位,这个产品放上去,选定了液位,移动一个工位就跟着加一个工位数,标志位一一对应就可以了,把一个做好,就应该可以了,你管他放什么样的产品,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