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楼主(2022-11-21):
这个触摸屏是从6SXZ-240E-XS花生精选机上拆下来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外边看不出来了,就拆开看看里面板子型号或许有收获。

网友B:
送电,看开机画面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C:
全铁壳触摸屏不多见哦,外表看不出,只能进行内部拆卸研究了。

网友D:
有可能是订制机,或者私人开发的产品,我的触摸屏也在开发中,到时候到了市场上,同行遇到估计也会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