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如题,以前都是再excel里面生成曲线查看,但不能拉伸平移这些功能,根本不好用,有没专门查看这个格式的软件?

网友A:
EXCEL加几句语句就行.至少你需要拉伸平移按钮吧.按钮加几句代码,很好实现的.
至于数据曲线软件,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还有网页型的,但是一般也不全适合你(需要你自己改造,比excel的工作还多),或者收费提供支持.

网友B:
用matlab  或者map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加几句语句就行.至少你需要拉伸平移按钮吧.按钮加几句代码,很好实现的.
至于数据曲线软件,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还有网页型的,但是一般也不全适合你(需要你自己改造,比excel的工作还多),或者收费提供支持.
能否说下在VBA里面大致用到哪些函数可以实现拉伸平移这些功能?

网友C:
用WPS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加几句语句就行.至少你需要拉伸平移按钮吧.按钮加几句代码,很好实现的.
至于数据曲线软件,应该也是有很多的,还有网页型的,但是一般也不全适合你(需要你自己改造,比excel的工作还多),或者收费提供支持.
能否说下在VBA里面大致用到哪些函数可以实现拉伸平移这些功能?
我想这应该不是图形的功能,图框是固定大小的,所以拉伸的效果不过是取数(时间)范围的事情,而平移不过是取数(时间)开始点的问题.所以,你把数据读进来(进不进单元格都行),然后给图表的数据选择时间的时候,修改单元格(数据)位置和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