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三菱FX5与触摸屏通过网线通讯最长通讯距离多长?
比用RS232端口通讯距离要长吧?

网友A:
参考百兆网络。

一般是100米以内,优质网线能到100多点,差点的80+

可以转成光纤,几公里没压力

网友B:
232最远15米,肯定要比这个长

网友C:
100米内,通过集线器扩展: 100M网速最多200米,10M网速最多400米。

楼主:
就这个贴子问个题外话:PLC输入信号线最长可以拉到多少米?
开关量信号

网友D:
PLC的输入点识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只要线不是很差,100米完全没问题,普通的生产线,直线长度很少有200米的,设计过最长的涂布机的总长度132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这个贴子问个题外话:PLC输入信号线最长可以拉到多少米?
开关量信号
开关量信号的传输距离限制,就是线损导致电压下降的限制。

开关量信号一般不会用于超长距离的传输,比如500米或者1000米。
第一是成本划不来,第二是传输效率低下,两根500米的导线只能传输0和1两个电信号,简单的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超级浪费!
两根500米长的导线如果我采用总线方式传输信号,完全可以供应给三五台台计算机上网打游戏!或者同时传输几万个开关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