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几个轴(20221122)

楼主(2022-11-22):
不是只能控制一个电机么

网友A:
主要看电流大小,我们公司有台设备,一台15KW变频器带100个60W电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么用的话,电机参数怎么设定?单个电机的参数还是累计叠加后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用的话,电机参数怎么设定?单个电机的参数还是累计叠加后的参数。
没什么好设置的,每个电机单独加热继电器。当然调速只能是100个电机共一个速度了

网友C:
0.75KW的变频器,如果是几十W电机你带几个没问题,但要同时启停,频率一样;

网友D:
要说清楚是一个变频器同时带几个电机,还是能带几个电机

网友E:
一个母鸡可以带一群小鸡鸡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在本田工厂里见过这么用的,一打开柜子一大堆接触器!!惊呆了!!真会省钱那!

网友G:
一台变频带多台电机,变频器就只是变频了,不参与保护,只要调好不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行了,电机的保护电路需另加。

网友H:
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多台电机,由变频器和电机功率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个母鸡可以带一群小鸡鸡
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