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数与频率

楼主(2022-11-22):
请教下各位,DPLSY D100 D200 Y0     如果固定D200的值不变,改变D100的值,伺服最终所移动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手册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B:
DPLSY D100 D200 Y0     如果固定D200的值不变,改变D100的值,伺服最终所移动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D200是脉冲数量,也就是电机移动的距离

D100是速度

理论来来讲肯定是一样的,因为PLC发够数就停止了,但是实际中如果速度太快,
电机可能刹不住车,那么超出理论距离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DPLSY D100 D200 Y0     如果固定D200的值不变,改变D100的值,伺服最终所移动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D200决定了你跑得距离,D100频率决定你跑得速度。

好比你要去北京,无论你飞机,汽车还是靠2条腿去距离是不变的。

实际操作中,频率越快,那么速度越快,速度越快,惯性距离就需要考虑,速度快就可能跑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