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4UDV使用RJ71C24-R4模块与北尔屏幕X2 Pro 10进行串口通讯,但是一直通讯不上,求相关经验

楼主(2022-11-22):
RJ71C24-R4使用的是CH2,设置与北尔屏幕一致,使用422通讯,接线如下:SDA--4, SDB--9, RDA--1, RDB--6, SG--5
一直通讯不上,北尔屏幕报错Comm err station 0。
后来改成485通讯,接线改成SDA+RDA--1, RDA+RDB--6,还是无法通讯,北尔屏幕报错 Bad reply station 0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A:
这种问题要么咨询厂家,要么自己摸索。
我一般是前者效率高点,前者不管用再后者。

网友B:
Q04UDV的CPU可以走内置以太网连接触摸屏的呀,难道你触摸屏不支持以太网通讯,你PLC侧增加一个RJ71C24-R4模块也不便宜,还不如换一个触摸屏。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将QJ71C24-R4的和校验打开,同时如果北尔屏幕里有多个控制器的话,需要将其他控制器取消勾选,只保留422这个控制器,否则会造成部分地址无法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口通讯没问题。公司产品标准化设计是两个屏,一个用网口,另一个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么咨询厂家,要么自己摸索。
我一般是前者效率高点,前者不管用再后者。
已经解决了,需要将QJ71C24-R4的和校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