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3 modbus 通讯问题

楼主(2022-11-22):
变频器是台达的 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启动 停止 改写频率
下图是串口助手的通讯设置
下图是PLC这边的通讯设置
通讯设置是呼没有问题!而且PLC与欧姆龙温控表通讯也是可以正常读取到温度
与变频器通讯改写频率没有反应
问题出在哪呢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台达变频器默认通讯格式9600,ASCII,7E1.
0900参数改成需要的地址
0901参数改成19.2
0904参数改成14,8E1,RTU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设置 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09.04 设置是是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过设置 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09.04 设置是是4
监控PLC发出的指令看看对不对呢?

网友A:
你这个LSP软件的图看的我好累,我都用WPL的。
翻译过来是MODRW K10 H6 H2001 D20088 K1
这里D20088写入K1000代表10.00HZ,我看你的D20088=18,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赫兹数是00.18HZ
再就是看一下ES3这个PLC的D地址能到20088么?我看了一下我的ES2只有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到D29999可以的!

网友C:
台达PLC,台达变频器,如果不挂其它设备,用台达专用的变频器指令会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东西有点多 有欧姆龙温控表 还有台达伺服读绝对值 变频器。问题已解决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