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主电容坏

楼主(2022-11-22):
各位师傅,ATV61  250KW变频器主电容爆了,更换新电容之前,怎样检测动态均压电路好坏,或者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检查的

网友A:
关键并接电容上的均压电阻,这几个电阻千万不能开路,一定要检查到位!否则还有炸电容!!

网友B:
主要还是电容配对,靠电阻均压毫无意义

网友C:
论坛里精华帖有一个大神手绘了电路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821
160KW的  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均压没有意义?电容怎么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用ESR表和电容表,或者专业电解电容测试仪,进行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是筛选,均压还是要的。

网友E:
试上电后测量电容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试上电后测量电容电压
也是判断直流主电路电解电容一种方法!

网友F:
这不会是江海电容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测纹波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