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时间继电器想有2对触点,其中一对可以根据设定时间延时接通,另外一对则通电即通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电源由普通继电器控制

...时间继电器+普通继电器?

网友B:
印象中这是时间继电器的最基本功能,一对延时触头,一对瞬时触头

网友C:
有的,双定时器,我用过和泉和欧姆龙的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有,还有选择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这是时间继电器的最基本功能,一对延时触头,一对瞬时触头

不是所有的定时器都是有这个功能,要查资料,这个型号某个字母代表有瞬时触点
有的产品,有个dip开关选择瞬时/延时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的意思是最早的时间继电器就是这个功能,后面才出现了什么循环的、复位的等等。

网友G:
有的,很多都用这个功能。

网友H:
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两组触点,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最早的时间继电器就是这个功能,后面才出现了什么循环的、复位的等等。

。。。。看到你的贴子,一下子就穿越了 。。现在这种延时继电器都买不到了吧

网友J:
一对延时触头,一对瞬时触头.正泰就有

网友K:
普通时间继电器是没有这个功能,因为只有一个电磁线圈。

网友L:
不要怀疑有没有,最基本的,通电延时,断电延时,这属于通电延时的那种。。。

网友M:
循环时间继电器

网友N:
最常见的时间继电器就是这种。

网友O:
瞬时那个用中间继电器代替不行吗?

网友P:
JSS48型时间继电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