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22-11-22):
现在在进行一个项目,工件上是采用链条式供料,转动机构是伺服,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需要把工件加工,加工完成后需要把工件放回在链条上,请教一下大伙,如何做到一直在上料,一边在加工工件后能放回链条上,不能有冲突!可能表达能力不太好,就画个简易图,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网友A:
6个工位是加工同样的内容还是先在1号位,然后再去2号位,最后到6号位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去1号站,然后去2号站,按照这样顺序!每个工站都一样的,只是为了能够赶上送料速度而增加工站

网友B:
不了解工序,每个工位加工时间是否一样的 建议你去了解下快递分捡的原理,也许能帮到你,不明白我也可以详细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一样,每个加工工件是不固定的,而且加工时检测不合格会剔除,不会再放到送料带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传送链条进行编号定位 一个工位加工完,记住这个链条的编号和状态, 然后把加工件的状态往下一工位传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去1号站,然后去2号站,按照这样顺序!每个工站都一样的,只是为了能够赶上送料速度而增加工站
感觉更旋转平台一样呀,6个工位都工作完成后,把工件放到链条上,然后链条走一个工件位,
这是最前面那个就是成品,最后面的再补一个没有加工的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去1号站,然后去2号站,按照这样顺序!每个工站都一样的,只是为了能够赶上送料速度而增加工站
每个工件都要有进工位1-2- --6的过程?
这样的话,增加多少加工站(工位?)也不可能赶上送料速度呀
除非传送过程是环形的,有6个履历过程可以随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去1号站,然后去2号站,按照这样顺序!每个工站都一样的,只是为了能够赶上送料速度而增加工站
每个工件都要有进工位1-2- --6的过程?
这样的话,增加多少加工站(工位?)也不可能赶上送料速度呀
除非传送过程是环形的,有6个履历过程可以随机就行
不用环型的也行 记住每节链条上加工件的状态 正反转也可以

网友D:
楼主想表达的是不是这样:传送链条带着工件一直在转动,6个工位择机抓取工件加工,反正6个工位,谁抓都可以,毕竟每个工位加工内容一样,但要保证传送链条不停。如果是这样,链条上的工件有没有类似平面口罩机上的那个定位托盘?建议上凸轮同步控制吧,链条输送为主轴,6个工位,每个工位360/6=60度的角度动作范围。

网友E:
这种就是一个队列,先进后出,上料进,下料出,然后每个工件要加工,那就设置个标记位标记加工过没。工件上料的时候,记录下伺服当前位置,然后就可以根据伺服的位置算出当前位置。然后对队列头部开始遍历,若没有加工,然后根据位置给它分配个空闲的工位,工位么也可以弄个标记位,工作中,空闲中,等待工件中。其实还是要看工艺了,笼统得想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每实操过,所以一头雾水,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F: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3110
这方法不难,关键是技巧和效率

网友C:
还是请将工艺了解清楚

你可以当回工件的角色,走完全流程,在转化为控制程序就不难了

网友G:
用SFC就可以,这是CT相同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每实操过,所以一头雾水,应该怎么下手!
见过电子厂的组装流水线么?不就一根皮带或者链条传送的事情么?没有定位需求直接用变频器啊!用啥伺服?用变频器+机械减速机调速,看工位的效率,想调多快调多快。

问题是,工位上都是操作员对么?看看谁干活不利索拖后腿那种对么?像日资的打印机组装线一样,每个工位都有停线开关,比如缺料,材料不合格,或要帮上一道工位擦屁股,或者调速太快忙不过来,都有对应的按钮按下,停线以后管理人员就会呱呱叫的跑过来研究你停线的原因。

网友I:
感觉说了这么多,还是没讲清楚,到底是每个工件只需要加工一次,还是要加工六次。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六个工位都要加工,时间还不一样,所以只能在链条上寄存状态再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六个工位都要加工,时间还不一样,所以只能在链条上寄存状态再处理
最后还不是排队一个一个来?所以没必要寄存状态,只要记住工件所在位置~有点类似核酸检测
你前边说的正反转更没必要~不考虑工件环形运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六个工位都要加工,时间还不一样,所以只能在链条上寄存状态再处理

六个工位都要加工,那还考虑啥,依次一个个来啊,就是考虑怎么提高节拍时间长的工位的效率。

网友J:
如果是一个工件要在工位上加工6次,那就是排队的问题,所有工件都上工位,早完成的下料后等待,只到所有工件都回位后,再移动到下一工位;如果一个工件只是加工一次的话,那就以最长的加工时间为准,这个时间段可以上6个工件,各工位取对应的工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