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开关电源中间连了几个光电和接近开关 然后连接继电器 电磁阀,刚通电那几分钟不好使  好像继电器吸不住似的 气缸刚前进 就复位……

把开关电源移除配电箱 配线弄的很短 就没问题了。

求教原因

网友A:
功率不足,输出接线过长电压降了;

网友B:
把开关电源移除配电箱 配线弄的很短 就没问题了。~不排除有搭错线的可能

网友C:
吸不住的时候量下输出电压,还有负载那里的电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D:
电压偏低吧。

网友E:
线径太细,导线过长。

网友F:
同意楼上所有判断,关键是要逐步检查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G:
线径太细,导线过长。测量电压

网友H:
监测一下出问题时候的电压就清楚了,电压偏低的话就说明储备功率不够

网友I:
压降大,导致工作不正常。测量电压。输出电压有的开关电源可以调节。大概百分之十

网友J:
线细了,换粗一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