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我这够粗吗?

楼主(2022-11-23):
买的加热风机,380v 9kw 打算从这个地方接线,这地方应该是3火线,那么我该买几方的线? 有人告诉我3根2.5的就够,因为加起来7.5方了。 是这么算吗?如图

网友A:
设备上不是有额定电流吗?根据额定电流选线

网友B:
它用多大,测算一下
你要接多长的线
起码4~6的线

网友C:
可以,13个多电流,2.5平方的合适。。。

网友D:
2.5的线,正常是15A电流了,加热按1KW1.5A,额定是13.5A,足够用了

网友E:
线是国标的,2.5的就足够了

网友F:
380v 9kw 打算从这个地方接线,这地方应该是3火线,那么我该买几方的线? 有人告诉我3根2.5的就够,因为加起来7.5方了。 是这么算吗?
应该是三相380吧
算法是9000/380/1.732=13.67安,如果是国标2.5平方可以的

网友G:
这么节约干嘛啊,起码也要用4平方的国标线啊

网友B:
在配线时有个经验
1mm2~4-5A
1KW-4.5A~AC220V;
-2A~AC380V
9KW,AC380V~18A,所以选4-6mm2

网友H:
鉴于国产电缆普遍存在缩水,选型最好大一标号,理论2.5够了,但是安全起见上4方

网友I:
4平铜线。

网友J:
都不信任国产货。。。

网友K:
4平方的线,额定380V 9KW,电网有时会400V,功率就将近10KW了,再考虑长时间工作的温升,线粗一点比较好

网友L:
上6平方浪费,上4平方刚刚好。
如果你真要用2.5平方的话,长期运行线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