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在此等侯各位高手,咋个解决

网友A:
使用的网线还是USB-Mini线

楼主:
网线与USB-Mini线都式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B:
看PLC成色,旧货了,旧的不支持以太网连接;看看能否升级固件,在安装目录里有升级助手

楼主:
固件升级成功升级了;但情况依旧,

网友C:
你这个是不带以太网的型号  那个RJ45的口是串口
你只能通过usb连接..
你是怎么升级固件的?
能升级固件说明你USB连接是正确的啊..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  新建工程的时候能不能创建218的工程?
如果创建不了 说明你没有激活本地码
如果能创建..但是在在线搜索里面搜不到PLC
有可能是你的网关托盘服务没有运行.你可以看一下任务栏右下角的这个图标是什么状态.
有问题可以直接给4008101315打电话 转1122 他会指导你操作软件

网友C:
这种成色的拆机PLC  没啥把玩的必要了..除了通讯  软件全能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带以太网的型号  那个RJ45的口是串口
你只能通过usb连接..
你是怎么升级固件的?
能升级固件说明你USB连接是正确的啊..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  新建工程的时候能不能创建218的工程?
如果创建不了 说明你没有激活本地码
如果能创建..但是在在线搜索里面搜不到PLC
有可能是你的网关托盘服务没有运行.你可以看一下任务栏右下角的这个图标是什么状态.
有问题可以直接给4008101315打电话 转1122 他会指导你操作软件
讲解的真详细,一看就是高手。

楼主:
谢谢;刷了个V4.1的固定解决了,在项目里可以连接PLC了,但是在登录开始时连接PLC还是前面那个提示,连不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