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用两台触摸屏控制一台FX5U,然后用这台PLC通过485通讯带动20台整流器和4台伺服。
这个怎么实现?触摸屏是不是要设置成主站,要设置两个主站吗?PLC设置成从站后还能设置成主站吗?
两台触摸屏和PLC是不是只要通过交换机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A:
触摸屏一个主一个从,与5U走以太网通讯,可以通过交换机连接

5U自带的485口带20台整流器和4台伺服

楼主:
在网上搜到一个:
1,三菱FX5U带两个昆仑通态触摸屏

PLC设置    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对象设备连接设置设置
IP地址设置192.168.3.250
建立两个SLMP连接设备,端口号分别设置为4999,5000

2,触摸屏设置

设备窗口-通用TCP/IP父设备
触摸屏一
本地IP为触摸屏地址,192.168.3.100
本地端口号,0
远程IP为PLC地址。端口号4999

触摸屏二
本地IP为触摸屏地址,192.168.3.110
本地端口号,0
远程IP为PLC地址。端口号5000

网友B:
plc设成主站。其他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