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西门子1200PLC能用OUC通讯跟基恩士KV-8000套接字建立通讯吗?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走ModbusTCP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ModbusTCP不香??
我这里没有基恩士modbus相关的功能块

网友A:
不用功能块 只要地址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B:
PLC简易链接最方便

网友C:
可以用第三方模块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不用编程的,以下是几个案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第三方模块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不用编程的,以下是几个案列:
谢谢老哥

网友D:
那个IGT-DSER模块的基本参数在哪能查到?比如可以连接多少台PLC或仪表、最大通讯数据字节数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