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多上某宝去搜摩擦焊机,看看人家的放出来的加工视频,感觉就是把工件两头的任意一头做高速旋转烧通红后并施压压合,压出两片圆饼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多上某宝去搜摩擦焊机,看看人家的放出来的加工视频,感觉就是把工件两头的任意一头做高速旋转烧通红后并施压压合,压出两片圆饼状。

焊机在哪里呢?我也查到有一个旋转轴和一个进给轴,但是不知道焊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看字生意~就是摩擦生热,最后溶解在一起

网友B:
也见过附加高频加热焊的视频,这不合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多上某宝去搜摩擦焊机,看看人家的放出来的加工视频,感觉就是把工件两头的任意一头做高速旋转烧通红后并施压压合,压出两片圆饼状。

焊机在哪里呢?我也查到有一个旋转轴和一个进给轴,但是不知道焊机在什么地方。
没有焊机的吧?两头工件接触面直接融化成铁胶(不可能化成铁水),用力一压,并立马停止旋转,冷却,这不就得喽?
你用过PP-R管道熔接机没?这玩意除了高温烫,还需要啥焊机?感觉摩擦焊接金属工件,是对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的,不是任何金属材质的工件都合适焊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多上某宝去搜摩擦焊机,看看人家的放出来的加工视频,感觉就是把工件两头的任意一头做高速旋转烧通红后并施压压合,压出两片圆饼状。

焊机在哪里呢?我也查到有一个旋转轴和一个进给轴,但是不知道焊机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不用焊机的,这个是靠其中一条轴的高速旋转与另一条静止的轴的轴端相对摩擦产生热量融化而接在一起的。

应该是有专门的焊接机器,但用普通车床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技术是旋转轴能马上停稳。

需要更多的参考,抖音搜 摩擦焊 。

网友D:
摩擦焊没有焊机,是两个工件,一个静止,一个旋转,两者产生摩擦,摩擦产生热量直至快融化状态(边摩擦边进给)下瞬停。

网友E:
网上有许多这样的短视频;

网友F:
可以上拼多多买摩擦焊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与PP-R管道熔接机工作原理就不一样,没的比

要比就与那种使用高频加热的比

还一点,器件在摩擦时一直在加压,待工件间出现适当的凸起旋转侧停止,冷却....

楼主:
旋转轴用变频或者伺服,夹着工件;
进给轴垂直于旋转轴,夹着另外一个工件向旋转轴的轴向前进。
液压给进配位移尺,压力传感器,其他的不太清楚。
和车床加工差不多,但是感觉这个是硬撞的,伺服能不能抗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拼多多买摩擦焊机

买不来哦,一般品牌的两三百万,贵的上千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做过摩擦焊,请教一些问题:
1.摩擦焊要控制哪些对象?
2.摩擦焊有哪些重要的控制参数和工艺参数?
多上某宝去搜摩擦焊机,看看人家的放出来的加工视频,感觉就是把工件两头的任意一头做高速旋转烧通红后并施压压合,压出两片圆饼状。

焊机在哪里呢?我也查到有一个旋转轴和一个进给轴,但是不知道焊机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不用焊机的,这个是靠其中一条轴的高速旋转与另一条静止的轴的轴端相对摩擦产生热量融化而接在一起的。

应该是有专门的焊接机器,但用普通车床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技术是旋转轴能马上停稳。

需要更多的参考,抖音搜 摩擦焊 。

抖音只能看外在的,最好有做过的同行,或者有电气图纸、说明书之类的专业资料。

网友G:
主要工艺
进给压力,转速,停车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不用焊机的,这个是靠其中一条轴的高速旋转与另一条静止的轴的轴端相对摩擦产生热量融化而接在一起的。

应该是有专门的焊接机器,但用普通车床也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技术是旋转轴能马上停稳。

如果在停止前,另一轴同步旋转,然后同步停止,技术上是不是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