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4):
1、一台PT100热电阻三线制温度计,连接到三菱FXPLC设备,在触摸屏显示实时温度.正常是0-400度

2、任何一根断线,触摸屏都会显示数字625度,我猜测这个只是数字只是表示无穷大的意思.

请问,有什么方法,在任何时刻热电阻断线之后,PLC可让触摸屏始终保持及显示断线时的那个温度.
假设现在正常温度为100,突然断线了.PLC始终保持100度不变.是改变接线方法还是更换程序之类的?

网友A:
修改程序,找个寄存器保存未断线的数值

网友B:
加一条判断指令和传送指令,读出来的数据在不等于625时,才传给显示的寄存器

网友C:
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有问题,不能及时发现。

网友D:
哈哈 弄虚作假,应对检查,不可取

网友E:
FX2N-4AD-PT,用这个模块的话可以通过读取缓存来判断每一路的状态,也就是是否断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一条判断指令和传送指令,读出来的数据在不等于625时,才传给显示的寄存器
判断范围可以设置为0-400℃

网友G:
可否改一下程序,接一只备用三线TP100.第一只断线异常时,第二只直接投入。

网友H:
这种问题,只能改写程序,加缓存指令存储,当然报警还是要的。

网友I:
程序上做处理了,工程转换时就处理好,断线做报警。

网友J:
估计是要应付检查,可否另接一个电位器是不是这个温度就可以自己设置多少都行